请教:重新安装 msp430 调试软件 iar (限时版)

楼主(2010-02-03):
请教:重新安装 msp430 调试软件 iar (限时版)
请教:因为之前安装限时版的430调试软件,时间到期之后,重新安装 iar embe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1 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可有哪位兄台曾经这么做过?
安装
软件

网友A:
到期后,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把时间调过期
然后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C:
应该不可以用,可能他是把这些信息写注册表的。除非把原来的版本完全删除干净。
但这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网友D:
用360软件管理 把程序删除一次 再重新装试下看

网友E:
谢谢,个位大侠捧场啊。
试过很多方法了:重装程序,用优化大师检测,在注册表(regedit)里删除IAR信息,更改时间都不行, 想请教做成功的大侠是怎样操作的?

网友F:
引用:
谢谢,个位大侠捧场啊。
试过很多方法了:重装程序,用优化大师检测,在注册表(regedit)里删除IAR信息,更攮..
重新找了一个4201版

网友G:
网上有一些破解的,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