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LSD-FET430UIF加密MSP430F168吗

楼主(2010-02-20):
能用LSD-FET430UIF加密MSP430F168吗
我用的版本是IAR Assem××er for MSP430
V3.41A/W32 (3.41.1.9)
请教各位DX如何加密?谢谢了
加密
如何

网友A:
烧熔丝是在哪设置?熔丝烧后可恢复吗?

网友B:
IAR的菜单里有,
烧了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C:
支持烧熔丝,烧断了就不能用jtag了,只能用bsl!

网友D:
IAR的菜单里如何设置
IAR的菜单里如何设置才能烧断熔丝啊?我的IAR菜单里的secure选项怎么灰色的?

网友E:
引用:
IAR的菜单里如何设置才能烧断熔丝啊?我的IAR菜单里的secure选项怎么灰色的?
在DEBUG模式下

网友F:
先DEBUG,再在菜单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