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A的CCR2做模拟的UART

楼主(2010-03-03):
定时器A的CCR2做模拟的UART
定时器A的CCR2可以做模拟的UART吗?
定时器

网友A:
可以,我刚调试出发送,接收还没有调试好

网友B:
额 我就是要调接受,唉!!!
还在努力中。
楼上的大哥调出来后说说过程啊!
万分感谢!
引用:
可以,我刚调试出发送,接收还没有调试好

网友C:
定时器A的CCR2我用的是P1.7脚接收,中断部分没调明白,请个明白的人解释一下,我的接收部分的初始化代码:
TR_COUNT = 8;
CCTL2 = OUTMOD0+CCIE+CM1+CAP+CCIS_0+ SCS;//CCIS_0 要选CCI2A所以选0x00;
但是进不了time——a中断
CCTL2 = OUTMOD0+CCIE+CM1+CAP+CCIS0+ SCS;这个代码可以进中断,但是接收的数据时错的,从设置上分析应该是选择了 CCI2B 的管教,请高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