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write memory 0x1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23):
failed to write memory 0x1100是什么意思?
在做硬件方真时,连接不上,提示我
failed to write memory 0x1100
哪位高手能指导下是什么意思啊?
硬件
memory
failed
write

网友A:
确定Project----Options----debugger 设置为 FET模式,并且下载口插入正确,

网友B:
60Kflash的机型才是从0x1100地址开始,即msp430fxx9

网友C:
好象是你的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D(2010-03-21):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去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看看你选项里选得片子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