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与其他的430芯片有啥区别??

楼主:
5438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以及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共同点我已经知道一个: 低功耗.`

欢迎补充~~

网友:
优点:
主频更快,目前能达到18MHZ;
串口增加了(4个);
增加了PMM(电源管理模块):3.3V电源供电后分成VCC和Vcore两个电压,分别对CPU和外围模块供电,从而保证了功耗更低。
FLASH大,256K;
RAM空间大,16K;
......
缺点:
A/D精度目前只有12位。

网友:
后面不带A的能到18M,带A的能到25M  flash大于64K了,x430核心,管脚更多。。功耗速度比比以前降低一倍,基本就这些。

网友:
手里没有资料,也不知道

网友:
1、工作电压2.2V~3.6V
2、大flash256K
3、LPM0、LPM1、LPM2、LPM3、LPM4、LPM5
4、电源管理系统PMM
5、统一时钟系统UCS
6、32位硬件乘法器
7、USCI,通信模块
8、CRC校验模块
9、10位、12位AD模块

网友:
听说5系列的以后还要加usb和lcd,不知属实否?

网友:
引用:

听说5系列的以后还要加usb和lcd,不知属实否?
TI对F5xxx系的定义是Flash No LCD

网友:
我手里的5438 Demo板上为什么带了一块LCD,和楼上的说的No LCD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
那个LCD是IIC接口的

网友:
大家忘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f5438的地址总线已经是20位了,所以在大模式下编译指针会是4位,及pc寄存器,sr寄存器等等的改变

网友:
果然是高档货

网友:
引用:

我手里的5438 Demo板上为什么带了一块LCD,和楼上的说的No LCD不是一回事吗?
据我所知,那个上面的应该是模总线来驱动的吧,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液晶的驱动接口.你说呢

网友:
好像5438不带A的也能跑到25M,前提是要把Vcore这个电压提高,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弄不好单片机会报废掉的。

网友:
嗯,我接了个24M的,也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