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刚学MSP430...请问个基本的问题...来人帮帮我啊

楼主:
求助以下程序按我的预算...我选的是MCLK(8MHZ),8分频后应该是1MHZ,然后CCR0=10000
那么进入中断应该是10000/1000000=0.01S,设置个变量t2..当t2=100是应该是1秒...但小弟
用硬件测试时间隔许久都没有反应...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还有在中断中我将P2OUT^=BIT0
改为P2OUT&=~BIT0(灯亮),按道理因该是灯一直亮,但从硬件上看灯在闪烁,这又是为什么喃?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1,t2;

void bclk_init(void)
{
BCSCTL1&=~XT2OFF;
do
{
IFG1&=~OFIFG;
for(t1=0XFF;t1>0;t1--);
}while((IFG1&OFIFG));
BCSCTL2|=SELM_2;
}

void timerA_init(void)
{
TACTL=TASSEL_2+ID_3+TACLR+TAIE;
CCTL0|=CCIE;
CCR0=10000;
TACTL|=MC0;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6DIR |= BIT2;P6OUT |= BIT2;
P2DIR|=0XF0;P2OUT=0XFF;
P2DIR|=BIT0;
bclk_init();
timerA_init();
_EINT();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t2++;
if(t2==1)
{
P2OUT^=BIT0;
// P2OUT&=~BIT0;
t2=0;
}
}

网友:
#define SELS (0x08) /* SMCLK Source Select 0:DCOCLK / 1:XT2CLK/LFXTCLK */
#define SELM_2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2: XT2CLK/LFXTCLK */

网友:
引用:

#define SELS (0x08) /* SMCLK Source Select 0:DCOCLK / 1:XT2CLK/LFXTCLK */
#define SELM_2 (0x80) /* MCLK Source Select...
请问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1、你在配置时钟时写的是:BCSCTL2|=SELM_2;
这表明你选择了XT2作为MCLK的时钟源。

2、你在选择TA的时钟源时写的是:TACTL=TASSEL_2+ID_3+TACLR+TAIE;
这表明你选择了SMCLK作为TA的时钟源。

3、我写的:#define SELS (0x08) /* SMCLK Source Select 0:DCOCLK / 1:XT2CLK/LFXTCLK */
表明SMCLK选择XT2作为其时钟源时应该:BCSCTL2|=SELS。

4、所以,你可以将BCSCTL2|=SELM_2改成BCSCTL2|=SELM_2+SELS,再试试。

网友:
建议多看看msp430f1xx.h,那里面什么都有,只是是英文的

网友:
其实ti都提供了例程,稍微改一下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