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7):
问题请教
请问各位,我用的是MSP430F149进行试验,在连着仿真器的时候出来的效果不较好,可是当单独使用外接电源的时候感觉差的挺多的,我想问问大家有内有于建国,还有应该怎么样解决啊?谢谢啦!
仿真器

网友A:
说的是什么“效果”?

网友B:
效果主要就是这个系统是用430进行AD采样,将采样到的数据通过串口传给DSP,让DSP进行处理,当是用仿真器的时候DSP处理出来的数据基本上稳定,但是是用外部电源供电时,DSP处理出来的数据就会出现很大的波动。

网友C:
1、149应该用的是并口仿真器吧?并口的“地”与PC的“电源地”是联通到“大地”的。
2、你的jtag“地”与PCB的“地”是联通的?
3、你的PCB供电是怎么个情形?

网友D:
1.149是USB仿真
2.JTAG的“地”与PCB的“地”是联通的
3.没明白,设计仿真器供电还是电源供电

网友E:
如果仿真器将PCB的地连接到了大地,那么PCB的抗干扰能力相比不接大地的情况下有提高
请注意传感器、PCB、仿真器、PC、示波器、外接电源的接地、屏蔽情况。

网友F:
那么请问下应该怎么样进行接地和屏蔽呢?麻烦详细说下啊!

网友G:
外接的电源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H:
外部电源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