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MSP430怎样通过串口升级程序?

楼主(2010-01-25):
请教各位大侠MSP430怎样通过串口升级程序?
各位大侠MSP430怎样通过串口升级程序?
升级
程序

网友A:
有2种方法,
1,是BSL串口编程(F20XX没有BSL不可以串口编程)。
2,是在程序中IAP编程。
本论坛就有相关资料,自己找一下。

网友B:
自己写个FLASH自擦写程序,通过串口接收数据,把数据写到某一地址处,再把该地址写到中断向量表的复位地址中,把程序进行软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C:
参考IAP的方法,写个BOOTLOADER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