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TE芯片是什么型号?LDO?

楼主(2010-03-25):
这个ATE芯片是什么型号?LDO?
一快用3.6v电池供电的板子上,有个5脚的贴片芯片,芯片上只有三个字母“ATE”,应该是个LDO,左边3个脚:中间脚接地,2个没用;右边2个:一个脚接3.6v,一个脚应该是输出(电压3V),3V供430单片机电源。应该是个超低功耗的LDO,这个芯片谁用过啊?有它的资料吗?我也想用,但是网上找不到其相关资料。哪位大侠帮帮忙,多谢!
型号
电池
网上

网友A:
你把参数什么的都测试一下,
画个图,什么是输入,什么是输出,无负载的情况下多少静态电流,什么都不说,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是这个吧:TPS79730DCKR
给楼主一个办法:
TI Home > Support > Packaging :Part Mark Look Up
Maxim > Design Support :SOT Top Mark Codes

网友C:
您说的太对了
引用:
是这个吧:TPS79730DCKR
给楼主一个办法:
TI Home > Support > Packaging :Part Mark Look Up
Maxim > Design Support :SOT Top Mark Code...
按照您说的 我查了 是这个片子 现在样片已经到手了 更加证实了您说的是对的, 样片实验效果也蛮好的!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