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串口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3-04):
430f149串口的设置问题
我最近用430f149写了一个串口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有一句是:UCTL0 = CHAR,能够通信,但是,我看了一些例程上都是写着:UCTL0 |= CHAR .将我的初始化语句改为后者后无法正常发送数据,这事为什么,UCTL0 = CHAR和UCTL0 |=CHAR有什么区别啊?
能够
数据
程序

网友A:
UCTL0=CHAR将UxCTL第五位置一,其它位置零,UCTL0 |=CHAR不改变其它位,只讲第五位值取出。

网友B:
一个是赋值, 一个是当前位置1

网友C:
EN ...LS说的不错,UCTL0=CHAR就是将USART模块的控制寄存器的第5位置1(传输数据位为8位),其余位为0。而UCTL0|=CHAR是只将第5位置1。。。置于为什么不能够运行可能是UCTL0中的SWRST位的缘故(SWRST这样规定:现在SWRST=1的情况下设置串口,然后设置SWRST=0.如果需要中断,则设置相应的中断...也就是说你设置完串口后要将SWRST复位,即
UCTL0&=~SWRST;)你在设置完串口后加上这句看看行不行?

网友D(2010-04-08):
前几楼的说的都很明白了!

网友E(2012-08-12):
回复 网友C:
我在写UATR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能不能加个QQ啊 5426474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