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程序中不能使用结构体数组吗???

楼主(2010-01-29):
【求助】430程序中不能使用结构体数组吗???
今天搞了一天,程序编译没错,在simulator下运行没问题,但是下到板子上调试就出错,download刚刚完成,debug工具栏就变灰了,强行中断下来发现一只在运行memcpy,一只不能运行到我的main函数处,强行终止后发现debug log的提示信息如下,栈满了,
Fri Jan 29 19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感激不尽
今天
simulator
download
提示信息

网友A:
这些信息我看不出什么原因,但肯定的是不是这个结构体引起的,你查看下程序结构,有没有出现重复进中断的情况

网友B:
初始化超时?

网友C:
结构体数组
结构体数组还不是很熟啊!要学习学习!

网友D:
1,占用较多RAM的变量尽量定义在函数外面,避免占用堆栈
2,修改堆栈大小,IAR里可修改

网友E(2010-03-02):
结构体数组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F:
结构体是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