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端口供电问题

楼主:
430的串口应该是3.3V的TTL逻辑电平吧?

问题是这样,我这里有另外一个外接设备A,提供TTL接口,悬空的时候用电表测了一下,TXD和

RXD都在3.3-3.7V左右,我看有些说明上说,TTL引脚悬空时,默认为高电平,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这个设备A也是3.3V的TTL电平?

然后,我将这个设备A的TXD,RXD,GND,分别和430的RXD,TXD,GND连接了起来,问题出现了,

发现这个时候,430板子上的灯亮了,说明程序开始运行了,可是我并没有打开430板子上的电源

开关,听说430可以用普通IO端口供电,所以想到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了,430端口供电有什么

要求吗?

PS:程序开始运行后,串口传输的数据正常,测量430Vcc电压在2.2V。但我的430板子上还有其

他外设,需要3.3V供电,如果不打开430板子上的电源,就无法工作。所以,第三个问题是,能否

打开430电源的同时,连接设备A的TTL接口?

还有,是不是在设备A的TTL接口和430的串口间,连接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端口供电的问题,连接

多大的电阻合适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能运行是因为430的低功耗吧。

网友:
谢谢LS

问题解决了

设备A和430不共地就可以了

由此推断

设备A提供的可能是5V的TTL

从其他地方看到的答案,现分享如下:

答 1:
就TTL电平来说,3.3V是高电平,可以试试430输出到TTL输入直接连,而TTL输出到430输入采用分压的方式.
答 2:
必须使用隔离,否则会加大功耗。
答 3:
:p 我以前就是分压做的!和山子说的差不多!分压时用一个电阻和3V多的稳压管!
答 4:
我用光藕做的,但功耗会加大。可起到隔离作用。还有,2个电压系统的接地要分开。
答 5:
用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分压该怎么个接法?
答 6:
:p 很简单阿!在5V和3V之间串个电阻!在靠近3V的电阻端连个3V的稳压管接地!
这样稳压管稳到3V,而剩下的2V就在电阻上了阿!
答 7:
我去 实验一下。

现在我的状况是,只要设备A和430不共地即可解决问题,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 还请高手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