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msp430上电自动运行程序

楼主:
请问各位:
如何让msp430上电自动运行程序,连着仿真器的时候程序运行正常。谢谢!

网友:
430难道不是自动上电运行?

网友:
奇怪

430在上电后不会自动运行吗?有时候程序跑飞了不是直接断电再上电就好的吗?

网友:
法案件哈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延长复位时间试试!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吧?手工复位能否工作?

网友:
去掉仿真器后,复位一下

网友:
仿真器可以单步运行,但你可以按run,全部运行!

网友:
同意3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