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 IO能不能耐5V电压?

楼主(2010-02-03):
msp430f449 IO能不能耐5V电压?
msp430f449 IO能不能耐5V电压?看了好几个资料都没有说明呢?
资料

网友A:
不可以,5V会烧掉IO口的

网友B:
MSP的工作电压1.8~3.6V,为了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最好保证Vcc大于1.8V,还有似乎Vcc大于3.6V芯片也可以工作的,我曾经测过一个模块高于3.6V的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C(2010-04-21):
最好不好,接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