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中断使用怎么分配

楼主(2010-02-05):
多个中断使用怎么分配
小弟近来程序需要使用到多个中断,定时器中断,串口收发中断,但这多个中断使用时怎样才能避免不冲突啊
定时器
程序

网友A:
咱学习还是没有那么深呢,期待大虾们的回答,学习中........

网友B:
放心,永远不可能冲突。430默认不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C:
我觉得如果要用到多个中断,首先主程序中开总中断,然后各个中断用到的时候开,用完了就关中断,我觉得这样就不会有冲突,嵌套什么的了

网友D:
恩我知道430不支持中断嵌套,我的意思是说,好比现在我使用两个串口进行收发数据,两个串口都是用收发中断,这时候就出现了个问题,不管你中断设置了嵌套或不嵌套,只要他们时间上有重叠就会有丢帧,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E:
为什么会丢帧呢?UART是硬件的啊 你CPU干你的事 UART数据流它照收不误啊

网友F:
引用:
为什么会丢帧呢?UART是硬件的啊 你CPU干你的事 UART数据流它照收不误啊
UART的接收缓存器会不会溢出?

网友G:
要相信MCU的执行速度,我一般是在中断里面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里判断标志位再执行.UART、SPI、定时器、AD、外部中断全开也没有什么冲突。MCLK用的DCO,7M多一点。

网友H(2010-04-20):
可以自己设定中断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