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和USB通讯

楼主(2010-02-02):
请教430和USB通讯
请教高手问题:
想用F4270和PC进行USB通讯,应该选择什么样得USB芯片好一点呢?是用串口转USB的芯片呢,还是直接用USB芯片,比如FT245呢?哪个开发更容易些啊?如果支持USB2.0协议,选什么样的USB芯片比较好?多谢了!
芯片
通讯
开发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选带USB功能的MCU

网友B:
MSP430F5529带USB接口的,支持USB2.0

网友C:
串口转USB吧

网友D:
5系列的430芯片可以申请样片,但是还没不能批量购买啊,需要等到10年的下半年。所以只能选用USB芯片了。高手们有没有开发过USB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E:
哪可以申请样片,TI吗?
关心5系列的好久了。

网友F:
救命啊~~~
哪位大侠有USB CDC ACM 的资料,希望给小弟分享下

网友G:
CP2102外部电路最简单
FT232外部电路一般简单
PL2303外部电路最复杂 但价格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