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存储数据?

楼主:
请问怎样将数据存放在0X10000后的FLSAH里?

网友:
你这问的太笼统了。

当然用软件来做。 。软件里申明物理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TI的例子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
先在IAR里设为Large模式,然后直接写FLASH就行了(先擦后写)

网友:
先在IAR里设为Large模式,然后直接写FLASH就行了(先擦后写),(可以实现)。
请问还有其它方式没有?因为我改完后必须删掉一些原来的代码才能编译。(IAR里设为Large模式后)。

网友:
楼主,说话怎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因为我改完后必须删掉一些原来的代码才能编译。(IAR里设为Large模式后)。
什么意思?

网友:
看TI提供的历程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不设置成LARGE模式无法操作FFFF以后的地址,关于读写FLASH参考例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说话怎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
因为我改完后必须删掉一些原来的代码才能编译。(IAR里设为Large模式后)?..
我调用的文件数据格式为medium,所以编译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