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AD单通道和序列通道如何转换?

楼主(2010-01-28):
AD单通道和序列通道如何转换?
AD初始里面把A0-A7都打开了,但有时候只需要一路AD转换,有时候需要多路序列转换,请问这两种模式怎么快速切换。 我没有采用中断处理,用的是标志位判断时候转换完成。
标志
快速
如何
通道

网友A:
那就在上次转换完成后再切换

网友B:
重新设置
单通道转换好后再配置成序列通道转换,
序列通道转换好后再配置成单通道转换。

网友C:
难道每次切换的时候都需要重新配置吗?

网友D: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重新配置的。

网友E:
难道就不能一次配置好。我设想的是将0-7首先配置为序列转换,全部中断使能。 单通道和多通道的转换不需要切换,只是判断不同的标记(比如多通道判断最后一个通道完成标记,单通道直接ADC12IFG & bitx)。 因为我有时候需要采样1-5,有时候需要1,或者4, 反复切换总觉得不太合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判断方法不对,中断标记判断不出来。

网友:
不懂
既然你一开始就配置成了多通道序列转换,之后你又要改成单通道转换,当然是要重新配置的,你判断不同的标记只是判断那一路转换完成,除非就是把不用的那几路先关了,要转的时候在开起来。

网友F(2010-04-29):
那就一直用多通道号了,单通道时其他道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