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运算精度问题

楼主(2010-01-25):
请教浮点运算精度问题
各位:刚刚了解5系列的片子,有个问题请教:
大多5系列的片子都配了32位的乘法器,请问用C编程的话,直接进行浮点运算的精度相比较
1系列的片子(配16位乘法器的)是不是也提高了很多?以前用1系列的时候,用C编程为了获得
较高的运算精度,常常将浮点数转为整数进行乘除运算,那么换成了5系列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转成整数了,而直接用浮点运算,这样想对吗?先谢过。
编程

网友A:
这个建议你
试验一下,又不是太难。

网友B:
浮点数的精度在C里只与您定义的类型有关,如float还是dou××e。
硬件乘法器的位数与数据的计量量有关,位数高了,做高位运算更加快速。

网友C:
感谢楼上二位的指教。
我手头还没有5系列的片子所以没有实验过。
三楼的朋友的说法,我不完全赞同,因为硬件达不到的话,在C里定义float或DOU××e是没有区别的。关键是达不到float的精度。
看来必须要试一试了。

网友D(2010-04-29):
自己学,慢慢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