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看门狗用作定时器模式有用吗?

楼主(2010-05-05):
讨论:看门狗用作定时器模式有用吗?
学习msp430的朋友都知道,看门狗能够用作定时器模式,可以定时控制其片内寄存器,可是它真正有用吗?
定时器
能够
寄存器

网友A:
有用,跟定时器是一样的

网友B:
我说的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果使用了看门狗模式,定时器模式还有用吗?

网友C:
这个这个....TA TB用比较模式时,它们的捕获模式好像也没用到嘛。

网友D:
TA TB的比较模式和捕获模式可以在一个程序中分先后应用的,可看门狗也可以吗?
万一在应用计数器模式时跑飞咋办?

网友E:
可以呀~~
WDT的看门和定时两种功能在同一时刻能且只能用一种。
WDTTMSEL 0:看门 1:定时
计数器让他咋跑飞呢,要不看门时间到,要不定时时间到......

网友F:
哈哈,是我描述的有问题还是你理解的有问题。
一个应用程序,一般是用了看门狗模式的(从始至终)。
这个时侯还能用计数器模式吗?
如果关了看门狗模式而用计数器模式,在这个时候程序跑飞是有可能的吧!
问题出来了:既然看门狗模式和计数器模式不能同时使用,是不是计数器模式没有用?(一个成熟的程序必定应用了看门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