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问题

楼主:
用MSP430F413做了8位显示产品,数据显示时,有些本不该显示的段可以看得见(比显示的段略暗),有的段又看不见。例如:在末位显示1,应该显示B,C两段,但F,G段也能看得见(比B,C的段略暗),而A,D,E段看不见。说是有鬼影也不是,因为有的段又看不见。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液晶屏硬件设置问题,调一下对比度

网友:
调了没用

调了对比度电阻以及减小电压输入端口R13~R33的电阻只能把显示的段变淡,并没有消除。

网友:
硬件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焊接问题,检查一下单片机管脚,还有晶振

网友:
共8位显示,在只显示后5位(显示0.00.00.)的情况下,前3位的段D,F,G,可以看见(很淡)侧着看更明显点,而A,B,C,E是根本看不见的。然后按秒计时,前3位的段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
换一块液晶试一下,以确定是否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用仿真器,打断点看,是什么样子?硬件要看,软件也要查啊

网友:
是否跟LCD屏有关,自己定制的LCD屏。
显示模式:TN 正显
偏光片类型:反射
观察角度:6:00
驱动条件:1/4 DUTY,1/3 BIAS
工作电压:3.0V
连接方式:PIN

网友:
段式的液晶,还是点阵的啊,什么IC

网友:
段式的液晶

网友:
检查一下焊接引脚情况,从新点焊一下,如果是排线,就换一个,把对比度的电阻换一下,还可以问问厂家,怎么解决一下,有多余的板子,就换换试试,排除硬件以后再检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