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xx系列的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睡眠问题

楼主(2009-05-25):
f4xx系列的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睡眠问题
请问430单片机处于低功耗模式时它的实时时钟是否还能正常工作?我可以用它设置一个定时唤醒的模式吗?还有就是重新上电实时时钟是否需要重新设定时间?
刚刚看了一下F4XX的用户手册,在文档中没有找到相应的介绍。望知情者指点一二。在此感激之至!
时钟
睡眠问题
知情者
上电
用户

网友A:
实时时钟是否工作,要看你工作于何种低功耗模式及你所选的时钟源?在LPM4模式下所有时钟均关闭了,所以时钟也是不工作了。
一般工作时,可以配置成LPM3模式下,除ACLK外均关闭了,定时器时钟源选择ACLK,这时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来唤醒系统。
实时时钟一般选用ACLK作为时钟源,这时可以选32768HZ,刚好可以分频到1S,当工作在LPM3模式下时,BT模块还是在工作的。但是当掉电后,时间信息将丢失,再重新上电时需要重新设定时间。

网友B:
谢谢斑竹指点!

网友C:
一般带 实时时钟 都带后备电池。

网友D(2010-05-07):
引用:
作者:
lsdfae20
实时时钟是否工作,要看你工作于何种低功耗模式及你所选的时钟源?在LPM4模式下所有时钟均关闭了,所以时钟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