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我的LCD亮不了

楼主(2010-05-13):
我的LCD亮不了
我用的是449的芯片,LCD用的是20脚的LCD048,S0到S14连接到449上,另外还有5个COM端,也连接到449上,原先没有外接电阻,亮不了,现在连接了3个330K的电阻后,刚接通电的时候能量下,刚烧进程序的时候也能亮,可是之后就慢慢暗掉。程序是每问题的,在别的类似的板子上烧过。现在应该是硬件问题,请高手帮助。。。。。。
电阻
程序

网友A:
5个COM口?449支持4个COM口哦~

网友B:
应该好解决,先看硬件。

网友:
应该是你程序问题,你用ti的例子试试

网友C:
硬件问题吧
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