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LASH操作的C语言例程!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前几天想用PnOUT实现保护掉电前的数据,事实证明是不行的,大侠们都推荐采用将数据写入FLASH,自己看了两天资料,还是一头雾水,因此在此求FLASH操作的C语言例程!项目5月中旬就得验收,时间紧迫,万分感激!

网友:
你仿真时看一下你代码到哪了,没用的区域可以写入数据,最好写道inf存储器

网友:
是在View-Disassem××y窗口下看吗?
我用的是149,INF0里显示的全部是F
FLASH里到001888,后面的全都是F
是不是就表示从地址0x1888h往后的区域还没有被用到?
谢谢指教!

网友:
官方例程中就有啊。

网友:
谢谢大侠们指导,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再有问题再来求教!

网友:
引用:

是在View-Disassem××y窗口下看吗?
我用的是149,INF0里显示的全部是F
FLASH里到001888,后面的全都是F
是不是就表示?.
对,
你最好是能写到信息存储存储段里。安全点。

网友:
INF里不是有ASegment,BSegment吗?对其中ASegment擦的时候怎么连BSegment也一起擦了呢?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