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CI模块的应用

楼主(2010-03-01):
USCI模块的应用
谁有USCI模块的详细资料啊?
谢谢各位了。
详细资料

网友A:
USCI的I2C模式
USCI在I2C模式下,能在TX中断里同时发送和接受I2C数据吗?我想改变UCTR位直接在TX中断中接受数据,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网友B:
USCI的I2C和UART模式
难道I2C发送和接受都在TX中断向量里,而UART的发送和接受要在TX和RX中断向量里?
也就是说I2C模式只要用到TX中断向量,而UART要用到TX和RX。

网友C(2010-05-13):
F5系列的I2C发送和接收共用一个中断向量。怎么分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