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的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
写了一段程序,编译连接都没有错误。
然后我将main()中的一些子程序取出来将其复制到另一个源文件(取名display.c)中,再在主函数中include该源文件(个人也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极其简单的事情),编译的时候也没有error, 但是在XLINK的时候,提示说有个变量被重复定义了。
Error[e27]: Entry "Key" in module display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
这是为什么?还请哪位指教。3x.

网友:
应该是变量重复定义了,再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重复调用了,使用宏定义就能够避免: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
#endif

网友:
或者你在其中一个变量定义前加extern 表示其他模块已定义过这个变量,此处引用

网友:
引用:

写了一段程序,编译连接都没有错误。
然后我将main()中的一些子程序取出来将其复制到另一个源文件(取名display.c)中,再在主函数中include该源文件(个人也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极其简单的事情),编译的时候也没有error, 但是在XLINK的时候,提示说有个变量被重复定义了。
Error[e27]: Entry "Key" in module display redefined in module main
这是为什么?还请哪位指教。3x.
我晕:

楼主说""主函数中include该源文件(个人也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极其简单的事情)",

请问在主函数中如include其它源文件?
我编了N多程序从来没用过也没听过也不知道主函数中可以include其它源文件!
难道这样写:
main()
{
#include xxx.h
}

晕!

网友:
不知道你是如何编写程序的,

网友:
主函数中还用#include,这个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