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BSL和JTAG 的区别
taaag
taaag

网友A(2010-04-18):
BSL和JTAG 的区别
我是个菜鸟,刚买了一个msp430的学习板,想不到推荐的usb仿真器价格都在3,400左右是板子的两三倍,但是BSL就便宜的多,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能够把电脑上的程序反复的下到芯片上验证一下就行了,用BSL可以么,板子上带有BSL接口。为什么msp的USB接口的下载线之类的要比51系列usb接口的ISP那类东西贵这么多? 通讯协议不都是一样的么?我是个菜鸟,问题要是有弱智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正~
程序
接口

网友B:
BSL只支持烧程序,JTAG可以烧程序,也可以仿真调试,JTAG速度比BSL快不少。

网友C:
bsl是一般单片机熔丝烧断后再更新程序使用,编程器都支持,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D:
有便宜点的USB仿真器啦,我们买了好几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baec8d1eca3f2deafa4dc78d7386505c.jhtml,很好用的

网友:
JTAG可以烧程序,也可以仿真调试,但熔丝烧了,只能用BSL烧程序,JTAG速度比BSL快不少。

网友E(2010-06-12):
太好了,,这个啊

网友F:
购买USB仿真器参考地址,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