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000=24464,为什么?

楼主:
学习编程时遇到一个古怪的问题,9*10000=24464,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指点一下!
为便于各位测试,特写了一段小程序,仿真模式下运行到断点处观察各个temp的值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value[] = {9,9,9,9,9,9,9,9,9};
unsigned long temp1;
unsigned long temp2;
unsigned long temp3;
unsigned long temp4;
unsigned long temp5;
unsigned long temp6;
unsigned long temp7;
unsigned long temp8;
unsigned long temp9;
unsigned long resault;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temp1 = value[0]*100000000;
temp2 = value[1]*10000000;
temp3 = value[2]*1000000;
temp4 = value[3]*100000;
temp5 = value[4]*10000;
temp6 = value[5]*1000;
temp7 = value[6]*100;
temp8 = value[7]*10;
temp9 = value[8];

resault =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temp7+temp8+temp9;
_NOP(); //设置断点观察temp1,2,3,4,5,6,7,8,9的值

网友:
加一个强制类型转换怎么样?

网友:
(long)9*10000就行了。

网友:
多谢以上两位朋友的回复!问题已经得到园满解决。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数据类型转换,在进行数据运算时,编译

器把10000,value[4]均转换为int类型(必定的转换),因为乘的结果为40000,超出了int型数据的表数范围,产生

了溢出,所以结果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