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2010-06-17):
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Thu Jun 17 19:34:47 2010: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出现以上的错误,有时候能运行,有时候不能,是怎么回事呢?望前辈指导!谢谢!
warning
filled
程序

网友A:
堆栈满了吧
应该设置大一点

网友B:
程序不作任何改动,有时候就能正常运行,有时候就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就是,把堆栈设置大点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哈。。。

网友D:
把堆栈设置大点,治标不治本
你的程序编的有问题,例如是否有低功耗管理,有的话,进入低功耗的时候,是否有释放堆栈,一般的话,堆栈是够用的。只是你的堆栈没有释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