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启动定时器能进行捕获吗?

楼主(2010-06-29):
不启动定时器能进行捕获吗?
想问一下 想用定时器A捕获外部脉冲信号, 大概1s一个脉冲吧 当脉冲数量达到5个时触发中断,进入中断程序... 我只是想用TA来提供一个外部中断,并不需要他捕获TAR的值 可不可以不启动定时器, 不启动定时器 能进行捕获并触发中断吗? 谢谢了~
定时器
信号
程序

网友A: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是不是5个脉冲后执行某一任务?是的话用P1或P2的外部中断功能就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是不是5个脉冲后执行某一任务?是的话用P1或P2的外部中断功能就能实现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我P1和P2都已经用满了 所以问这个问题...

网友C:
启动定时器也没关系啊,应该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