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PRGS430-IIIA编程器用JTAG烧写一片5438需要6分钟, ...

楼主(2010-06-06):
LSD-PRGS430-IIIA编程器用JTAG烧写一片5438需要6分钟,正常吗?
LSD-PRGS430-IIIA编程器是前几天买的,刚开先时候是连接不上MSP430F5438,后来问了武汉 的技术支持,帮升级了编程器,升级后能连接MCU了,并能下载程序了,现在问题是我烧写一片5438大概6分钟的样子,感觉太慢了,这种情况正常吗?
编程
升级
武汉
程序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网友B:
多大的程序?什么烧写方式?

网友C:
引用:
多大的程序?什么烧写方式?
JTAG方式,254K程序,空间基本用完了的那种情况。感觉特慢。在开发平台下,用JTAG仿真的方式下载很快的,10来秒就完事。IIIA编程器在连 机和脱机状态下时间都差不多。并且,我这编程器和PC的通讯波特率没法更改,在不下载程序的情况下,能修改成功波特率,但改了后,点击下载,提示通讯失 败,只能断电,重启程序才能恢复到9600的波特率,9600能成功下载程序到编程器。是在武汉买的编程器,开先不能编程5438,升级后才能识别 5438的型号的。但出先上面说的情况。

网友D:
加拿大有家公司的产品不错,有国产的 是msp430fpa,烧写就4秒

网友E:
不正常,请留意我们最新发布的软件。

网友F:
有点长,bsl这么长还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