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多脉冲捕获

楼主:
近期再用MSP430 做一个两路的脉冲捕获,要求能够同时捕捉计录脉冲的个数,如果有一路脉冲捕获后去执行中断,同时另一路也捕获到了,是不是会漏掉后面的这一个。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啊

网友:
不会吧
TA的CCR0~CCR2,TB的TBCCR0~TBCCR6就是用来存数的,这么多寄存器,同时捕捉再多几个也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捕获到了,去处理相应的中断的同时另一路又有新的捕获

网友:
是啊,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呢,谁知道给我个思路啊,我也是在考虑两路脉冲同时的输入!加我QQ466317950

网友:
每个计数器都有自己的中断标志的,如果现在在进行中断处理,同时又有其它捕捉,那相应的标志位会置位啊,数据也不回丢失,把这个中断处理完了再去处理后来的。只是要防止数据被覆盖,这就要求中断函数越精简越好!

网友:
中断会处于挂起状态,如果捕获非常频繁,频繁到当前中断尚未处理完毕后又有新的中断发生,这种情况会产生中断风暴,此时,主程序不能做任何事情,CPU都在处理中断了,而且还有可能捕获中断会溢出。我们设计系统时,应严格禁止中断风暴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