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无法烧写程序

楼主:
采用的为USB MSP430仿真器, 型号(MSP430F149)、硬件仿真(FET-debugger )、usb口选择这些我之前都选好了,在进行烧写程序时,系统有如下提示:
No device found or device disconnected.
Please connect the device and press Retry to reconnect,
or press Cancel to abort
应该如何解决呢?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下载器拔掉,从新插上,多试几次,还不行的话重装驱动。

网友:
我已经反复试验过多次,仍然是这种现象

网友:
还是串口JATG比较好用。

网友:
你连线有问题吧!或者用了复位芯片

网友:
连线没有问题,用相同的USB仿真器从另外一台机器烧写程序时,可以成功烧写,但是换另外一台机器时,则烧写失败,我想应该是IAR设置问题,请问下,什么地方需要特别设置下吗?

网友:
是的,要看看驱动程序有没有问题

是的,一定要看看驱动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从LZ的描述看,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USB驱动问题,二是电脑的USB口问题。

网友:
我的建议是 直接新建个项目再测试一次

网友:
1)首先,你要保证你的驱动正确安装了 驱动程序在IAR的安装目录中的diver文件夹下
2)IAR 的设置要正确,在projec->option->FET Debugge设置就可以
3)保证你的程序是正确的
祝你好运,入门是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