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F2001定时器问题
nibian
nibian

网友A(2009-11-09):
求助F2001定时器问题
各位大哥帮帮忙,我如下设置了定时器中断,但是每次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时间怎么是设置时间的3倍啊!
void Init_TimerA(void)
{
BCSCTL3 |= LFXT1S_2; // ACLK = VLO
TACCR0 = 100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WDTCTL = WDT_ARST_1000;
}
我用的msp430f2001型号的单片机,选择的32768Hz的晶振,为了进入低功耗模式3所以按上面的设置了定时器,按理说应该1/3左右执行一次中断服务,但是实际上1S中左右才执行一次中断服务程序!什么原因啊!
2001低功耗3模式用不用接32768晶振?
定时器
,
void
,
程序

网友B:
vlo是内部低速RC振荡器呀,好象是12K左右。

网友C:
引用:
vlo是内部低速RC振荡器呀,好象是12K左右。
那有没有办法让它提速呢?12K太慢了

网友D:
你可选择32768Hz的晶振而不选VLO呀,看应用手册的参数设置。

网友E:
ACLK=32768 NOT ACLK=VLO

网友F:
时钟错了

网友G(2010-07-09):
你选择的是VLO所以ACLK=12K
(1/12000)*10000=0.83S
就是你所说的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