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IO的第二第三功能选择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我的msp430x24x.h头文件中关于IO的功能选择只有PxSEL的定义
比如P1SEL
#define P1SEL_ (0x0026) /* Port 1 Selection */
DEFC( P1SEL , P1SEL_)

但是没有P1SEL2的定义

我是不是只有自己加上P1SEL2的设定才能选择

PxSEL2 PxSEL Pin Function
0 0 I/O function is selected.
0 1 Prim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1 0 Reserved. Se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1 1 Second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

网友:
这个你不能自己在头文件里加东西 即使加了  如果单片机内没有你加的对应单元或者位 那是没用的   一般第2功能选择PxSEL  第3功能脚的话一般要具体到什么功能 这个得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这个你不能自己在头文件里加东西 即使加了 如果单片机内没有你加的对应单元或者位 那是没用的 一般第2功能选择PxSEL 第3功能脚的话一般要具体到什么功能 这个得看datasheet
我就是对照着datasheet和UserGuide 才发现头文件里面没这个P1SEL2的定义但却需要这个的。
UserGuide里面很清晰的描述了这个寄存器的功能及地址。

UserGuide是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datasheet是MSP430x23x, MSP430x24x(1), MSP430x2410 MIXED SIGNAL MICROCONTROLLER

我害怕加上也没有用,所以问问大家有人加过这个么?或者用到第三个功能都是怎么设定的呢?

网友:
你不如直接把你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样 告诉大家  大家一起讨论下,否则现在还不知道你要设置哪个引脚 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比如 P2.0/ACLK/CA2 General-purpose digital I/O / ACLK output/Comparator_A input

我想选择其CA2

(1)选P2.0 output 高电平 我可以
P2SEL &= ~0x01
P2DIR |= 0x01
P2OUT |= 0x01

(2)选择ACLK我可以
P2SEL |= 0x01
P2DIR |= 0x01
那CA2我如何选择 其中 msp430x24x.h没有P2SEL2的声明

网友:
P2SEL |= BIT0;
P2DIR &= ~BIT0;
IO口有两个特殊功能的肯定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

网友:
详细设置可以参看相应的datasheet中有关设置IO的章节

网友:
引用:

P2SEL |= BIT0;
P2DIR &= ~BIT0;
IO口有两个特殊功能的肯定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的!
恩,谢谢,等板子做好了,我验证下。

网友:
真是好帖,多谢多谢!

网友:
可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下面的两个管脚的特殊功能都是输入或者都是输出啊
P3.4的特殊功能都是输出
P3.5的特殊功能都是输入
P3.4/UCA0TXD/UCA0SIMO

P3.5/UCA0RXD/UCA0SOMI

网友:
我也有这个困惑,受用了!!谢谢!!

网友:
io口的一个问题

P1SEL2,P1REN个有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