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SP430F5438的问题

楼主:
最近买了一块芯片为MSP430F5438的LSD-STBD-A001-A2 ( 430F5实验平台 )。本人不会英语看不懂资料,请教各位老师,MSP430F5438与MSP430F169、MSP430F4XX、MSP430F14X等芯片相比,各项性能功能都超越了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MSP430F5xx 系列 – 新款基于闪存的产品系列,具有最低工作功耗,在 1.8V-3.6V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性能高达 25MIPS。包含一个用于优化功耗的创新电源管理模块。

超低功耗低至:

0.1?A RAM 保持模式
2.5?A 实时时钟模式
165μA/MIPS 工作模式
在 5μs 之内快速从待机模式唤醒
器件参数

闪存选项:高达 256KB
RAM 选项:高达 16KB
ADC 选项:10 和 12 位 SAR
其它集成外设:USB、模拟比较器、DMA、硬件乘法器、RTC、USCI、12 位 DAC

MSP430x1xx 系列 – 基于闪存或 ROM 的超低功耗 MCU,提供 8MIPS,工作电压为 1.8V - 3.6V,具有高达 60KB 的闪存和各种高性能模拟及智能数字外设。

超低功耗低至:

0.1?A RAM 保持模式
0.7?A 实时时钟模式
200μA/MIPS 工作模式
在 6μs 之内快速从待机模式唤醒
器件参数

闪存选项:1KB – 60KB
ROM 选项:1KB – 16KB
RAM 选项:512B – 10KB
GPIO 选项:14、22、48 引脚
ADC 选项:10 和 12 位斜率 SAR
其它集成外设:模拟比较器、DMA、硬件乘法器、SVS、12 位 DAC

MSP430F2xx 系列 – 基于闪存的超低功耗 MCU,在 1.8V - 3.6V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性能高达 16MIPS。包含极低功耗振荡器 (VLO)、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和低引脚数选择。

超低功耗低至:

0.1?A RAM 保持模式
0.3μA 待机模式 (VLO)
0.7?A 实时时钟模式
220μA/MIPS 工作模式
在 1μs 之内超快速地从待机模式唤醒
器件参数

闪存选项:1KB – 120KB
RAM 选项:128B – 8KB
GPIO 选项:10、16、24、32、48、64 引脚
ADC 选项:10 和 12 位斜率 SAR、16 位 Σ-Δ ADC
其它集成外设:模拟比较器、硬件乘法器、DMA、SVS、12 位 DAC、运算放大器

MSP430x4xx 系列 – 基于 LCD 闪存或 ROM 的器件系列,提供 8-16MIPS,包含集成 LCD 控制器,工作电压为 1.8V-3.6V,具有 FLL 和 SVS。低功耗测量和医疗应用的理想选择。

超低功耗低至:

0.1?A RAM 保持模式
0.7?A 实时时钟模式
200μA/MIPS 工作模式
在 6μs 之内快速从待机模式唤醒
器件参数

闪存/ROM 选项:4kB – 120KB
RAM 选项:256B – 8KB
GPIO 选项:14、32、48、56、68、72、80 引脚
ADC 选项:10 和 12 位斜率 SAR、16 位 Σ-Δ ADC
其它集成外设:LCD 控制器、模拟比较器、12 位 DAC、DMA、硬件乘法器、运算放大器、USCI 模块

网友:
楼上很全了……

网友:
你真是个好人哪,千言万语只有谢谢了!
看来还是MSP430F5438最好是吧,就是没有LCD 控制器,实验套件不是说也能接LCD 吗?

网友:
建议LZ好好学习英语,不能总找人给你翻译吧

网友:
我们那个LCD是点阵式的 另外有驱动 F5只是引些控制引脚出来 那个LCD比较贵

网友:
不学英语。。。搞单片机开发迟早要吃大亏。

5xx比1xx先进太多了。有5xxA最好,感觉5xx像个半成品。5xxa才是王道

网友:
C语言开发省劲我承认,但那是傻瓜型的开发,根本不知内涵

网友:
引用:

C语言开发省劲我承认,但那是傻瓜型的开发,根本不知内涵
你开发个大点的程序就不这么想了

网友:
引用:

C语言开发省劲我承认,但那是傻瓜型的开发,根本不知内涵
不知道什么是内涵?

网友:
引用:

不知道什么是内涵?
不知道就好好学习吧,看看C语言编程与汇编语言编程的区别——魏小龙

网友:
有没有msp430f5438车C语言实列

有没有msp430f5438车C语言实列

网友:
ZHSXY真的是童言无忌

回你贴的哪个水平差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C和汇编各有优缺点。

C更适合于一个系统应用层面的开发,而汇编更适合系统底层驱动层面的开发。

使用汇编,写驱动程序,各方面的控制,比如时间上,更精确一些, 而且可以更直接的操作各种硬件设备和结构,用C写驱动的画,由于编译器的不同或者是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不一样,可能得到的各方面的性能也不一样。

使用C编写应用层的软件,效率更高,更适合庞大复杂的应用软件(函数), 用汇编的话,效率太低了, 比如用汇编写个TCP/IP的协议栈,或者其他的一些复杂的应用, 不是说不能实现, 是太麻烦了, 那么就不如把这部分麻烦的工作交给电脑去处理好了。

网友:
关于C和汇编

个人感觉汇编在学习单片机的前期学习每一款单片机的汇编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一上来就是C的话,可能对单片机的相关内涵不能很清楚的掌握。在了解汇编后,在通过C开发,不断的印证之前汇编学习的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