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SD-FET430UIF仿真器使用问题

楼主:
我这是XP的系统,开发环境是IAR for MSP430 V4011B.
使用LSD-FET430UIF仿真器,在设备管理器下显示LSD-FET430UIF-VCP但联机调试时不可用。
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可以使用设备管理器下显示LSD-FET430UIF-Serial-Port。

请问下:LSD-FET430UIF-VCP与LSD-FET430UIF-Serial-Port有什么区别,硬件都相同为什么前者不可用,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系统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
LSD-FET430UIF-VCP与LSD-FET430UIF-Serial-Port这两个显示我们也碰到过,具体什么原因导致同一设备出现在设备管理器上出现的名字不同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的显示名跟UIF可用不可用时不相关的。

LSD-FET430UIF仿真器和TI的仿真器是一模一样的,因为TI的仿真器就是LSD代工的。

TI的UIF内是个3410USB转串口的芯片,E2内存有该UIF的VID PID 以及字符串描述符 系统靠不同的字符串描述符来区分有2个不同的UIF插入,并分配2个COM口给它们。字符串描述符显示的不同还和系统相关,尤其是一个新的UIF第一次插入该电脑,电脑会把这些信息全保存在注册表里的。我知道的大概就这些了。

你UIF不可用的话,它弹出来的信息是什么?这个最好描述下。

网友:
我UIF430仿真器老是弹出Bootload版本低,一升级就死机,不升级也能用,偶尔死机,大侠可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UIF在不同的IAR版本下使用,它就要求你升级UIF。升级过程中出现死机现象这个我们也常碰到过,和电脑本身也有关系,多升级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果然试个10次8次就可以了, 升级死机后,要重启电脑,继续升级,竟然可以升级了, 看来要多试几次, 谢谢楼上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款仿真器,也不好使,自爱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它,但仿真器的灯还正常,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款仿真器,也不好使,在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它,但仿真器的灯还正常,怎么回事呢

网友:
换个好点的usb线,usb线带磁环的还好点,别太长了

网友:
这个仿真器对USB线要求比较高,最好接后置USB口。

网友: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LSD-FET430UIF-VCP是原因是你安装了IAR for MSP430 V5.10的版本,IAR for MSP430 从5.10版本开始,更新的驱动程序。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电脑里面安装了5.10版本的IAR,一旦装上这个驱动,IAR低版本的软件不容易识别。

解决方法是:1、使用IAR for MSP430 V5.10版本的软件
2、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卸载仿真器,同时删除驱动程序,然后重新拔插仿真器,电脑就会发现新硬件,提示你安装驱动程序,你这时安装IAR for MSP430 V4.11里面的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