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
在试验中,我用两个430通信,在接收端始终不能进入接收中断,我用示波器看管脚是有波形的,波特率也再三检查没有问题,也开了接收中断和总中断,请问大家还可能有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建议你,用一个LED试一下,是进了中断还是在中断中出不来?

网友:
是否把对应的管脚设置成了串口功能?

网友:
设置断点看看中断

设置断点看看中断

网友:
有没有共地

网友:
波特率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
这麽多热心朋友,楼主现身一下吧。

网友:
你可以用割线的方式割断其中一路,单独看另外一路是否能够进入中断,我怀疑你是必出配置有问题。

网友:
管教配置是否起作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