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蛋级新手问几个基本问题

楼主(2009-08-02):
鸟蛋级新手问几个基本问题
1,给msp430下程序 74244做的jtag74244所需电压是3.3v还是5v?
2,由于原来做过一些at89s51用的电路需要做怎样的处理才能让msp430使用?
3,我看到msp430的驱动电流是6mA,这是拉电流还是灌电流?
4,用430后是不是所有的Vdd都要用3.3v的电压?还是用5v的也可以?特别是lcd
新手上路,请大侠多多指教
新手上路
at89s51

网友A:
2. 51是用5v供电电压,所以电压源要做处理,其次,由于430是一款低功耗的单片机,因此它的IO输出电流比较小,一般像数码管、lcd是直接带不动的
3. 灌电流
4. MSP430 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的是 1.8~3.6V 电压,最好不要用5v ,很容易烧毁

网友B(2009-09-07):
244我用的是3.3v供电,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3.3v供电

网友D:
74244 有好几家生产 有的是5v 供电 有的是3.3V的 自己要注意看一下芯片资料

网友E(2010-08-16):
呵呵,最好弄个测试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