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1状态下电流居然800uA

楼主(2010-07-26):
LPM1状态下电流居然800uA
小弟产品中第一次使用低功耗,现在发现问题:
系统掉电后进入LPM1级功耗,测量电池两端电流居然788uA,我在低功耗状态下已经将所有端口都作为输出口,全置低电平,已经关闭除去走时的TIMER0外所有的中断,可现在电流还是788uA
请各位高手支支招,低功耗下怎样处理?谢谢
居然
测量

网友A:
说明一下我所测电流不是电池两端的短路电流,是将表笔串入回路测量所得,大家不要误解!

网友B:
你再测一下LPM3,LPM4下的电流?!

网友C:
因为我的TIMER0用到了SMCLK,所以不能使用LPM3,LPM4,按照手册说明LPM1也不应该这么大电流呀,即使在AM状态下也没这么大吧?

网友D:
差不多的,你用高速晶振了吧!

网友E:
对,我外接8M晶振

网友F:
我现在掉电后关掉外部晶振,用ACLK进入lpm3电流还是800ua,谁解答一下

网友G:
进LMP3前 BCSCTL1 |= XT2OFF

网友H:
我现在用内部DCOCLK=4M,在LPM3前关掉了所有端口(输出拉低),中断只剩下TIMERA0,也加了 BCSCTL1 =0x80;现在功耗还在460UA左右,而且我测试这些功耗全是f147耗得,外围电路基本不消耗,大家出出注意把!

网友I:
有几点我想提出来:
1.并不是说端口输出低就OK。这个指的是悬空端口,如果端口外接电阻电容上拉下拉什么的,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看了老长时间,终于看出一个问题,手册上的电流指的是完全处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消耗。你测量的并不是纯粹的低功耗下的电流啊,你还开着定时器呢,你肯定是定时唤醒定时器,让它工作的。

网友J:
其它地方功耗大
晶振频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