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3问题

楼主:
烧录器只认。txt格式文件,但我只有。d43格式的文件
请问IAR软件怎么把D43格式转成TXT文件。

网友:
请问IAR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作者: mmtcyq
ok
能具体说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
我用的是1.26B版本

这个画面出现在Project\Options下

选中“others”和“msp430-txt”后,在“Output file”域输入文件名称(现在显示的是elm21.d43),比如“test”,然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作者: mmtcyq
我用的是1.26B版本

这个画面出现在Project\Options下

选中“others”和“msp430-txt”后,在“Output file”域输入文件名称(现在显示的是elm21.d43),比如“test”,然后就“OK”了!
mmtcyq:你好!
你说的情况是不是在有源程序的情况下啊,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只有.d43文件,怎样转成.txt文件

网友:
我也有这,问下朋友们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只有.d43文件,怎样转换成源程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作者: mmtcyq

                我用的是1.26B版本

这 ...

只有.d43文件,怎样转成.txt文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d43文件,怎样转成.txt文件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新开帖提问吧!八年前的主题都能被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开帖提问吧!八年前的主题都能被翻出来。。。

有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