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fft程序出错!

楼主:
在惊醒fft程序调试的时候,
老是出现这个错误,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虾指点下。谢谢。
还有,谁有128点fft程序的sin和cos的浮点式列表阿。。。?

网友:
刚才忘记了,写那个错误。以下是提示的错误:

Building configuration: fftchuli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DATA16_Z (size: 0x412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HEAP+_HEAP_SIZE=0200-09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600-9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200-9ff DATA16_I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网友:
这个是源程序,存在疑问的是sin和cos的列表,
高手指点下阿。急救阿!!! //------------------------------------------------

网友:
定义的变量太多了,空间不够用了,建议将常量定义到程序存储区

网友:
44系列RAM最大为2K
你就是float那些变量都有2K了
128*4 + 128*4 + 128*4 + 128*4
再加上其它变量,还要堆栈,就超过RAM空间了
那两个float常量数组在前面加上const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把sin和cos的前面加上了const,放在rom 区,但是再编译的时候,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如下:
Fatal Error[e89]: Too much object code produced (more than 0x1000 bytes) for this package

这个是啥意思???

能不能顺便帮我看看这个fft 的乘数因子,即sin和cos 这个列表对吗?自己总不是很确定。

网友:
这是你编译器的问题
你用的是4k限制版
而你的代码不止4k

网友:
这是你编译器的问题
你用的是4k限制版
而你的代码不止4k

看不明白,能否解释详细点呢?
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衷心感谢啊

网友:
就是IAR是4k限制版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结局的呀?贴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楼主,谢谢了,也遇到此类问题,急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