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DC12中的采样保持定时器做什么用的?

楼主:
好像资料上也没有说明白,这个功能还可以不用。那用采样保持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怎么确定?用和不用有什么区别呢?不理解啊,望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1、不使用采样定时器:用外部输入的采样信号,或用软件可控制的寄存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用其下降沿触发转换,这样构成的采样控制信号叫做 SAMPCON

2、使用采样定时器:此时外部输入的采样信号只能作为ST的计时脉冲使用,ST输出即为SAMPCON。而ST的计时值由下面公式计算

tsample = 4 × tADC12CLK × n,n 由 ADC12CTL0 的 8 - 11 位或 12 - 15 位的值来决定

网友:
谢谢。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想用外部的触发信号来启动adc12,应该不用采样保持计时器吧。比如,我想用外部定时器定时器中断来触发adc,实现10k的采样率。我这样认为对对吗?

网友:
可以这样做。
要注意的是:采样时间、转换时间、保持时间。
采样时间不能太短,输入电压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电容充电);转换时间最短为13个转换时钟(ADC12CLK)周期;保持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有损耗。
采样时间最快为4个ADC12CLK,转换时间最快为13个ADC12CLK。

网友:
引用:

1、不使用采样定时器:用外部输入的采样信号,或用软件可控制的寄存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用其下降沿触发转换,这样构成的采样控制信号叫做 SAMPCON

2、使用采样定时器:此时外部输入的采样信号只能作为ST的计时脉冲使用,ST输出即为SAMPCON。而ST的计时值由下面公式计算

tsample = 4 × tADC12CLK × n,n 由 ADC12CTL0 的 8 - 11 位或 12 - 15 位的值来决定

楼上说的我有些不明白,“或用软件可控制的寄存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用其下降沿触发转换”,转换如何来控制,没看到设置位,如何做到。

另外,采样定时器设置时间到底是采样还是转换时间,能否起到确定采样时间的效果(比如说:我希望在一个周期信号的中间点采样,可否用这个周期信号触发采样定时器,这样使用)

书上对于连续采样的例子中,对采样定时器进行了设置,它的理由是防止溢出,WHY?

网友:
我也不是太明白??望高手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上说的我有些不明白,“或用软件可控制的寄存器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用其下降沿触发转换”,转换如何来控制,没看到设置位,如何做到。

另外,采样定时器设置时间到底是采样还是转换时间,能否起到确定采样时间的效果(比如说:我希望在一个周期信号的中间点采样,可否用这个周期信号触发采样定时器,这样使用)

书上对于连续采样的例子中,对采样定时器进行了设置,它的理由是防止溢出,WHY?
采样定时器定的是采样时间

具体采样过程是这样的:

1、采样定时器开始计时的时刻,SAMPCON 为高电平,采样过程开始

2、采样定时器计时时间到,SAMPCON 即为低电平,采样过程结束,采样保持电路保持采集到的信号

3、采样过程结束后,转换过程自动开始。转换时间约为 13*ADC12CLK。ADC12CLK 是转换时钟。

“软件可控制的寄存器信号”是指 ADC12SC,此信号在 ADC12CTL0 寄存器内

网友:
谢谢楼上,有些了解了。
请教两点:
1、采样定时器如果是定义的采样时间,SHT中设置不同数值,实际应用中会有什么明显不同结果?
2、争对采样定时器,假如:对于周期性的信号测量,SHT中不同定义会导致采样点的不同么?

网友:
SHT的值,看来您得自己实验了。SHT0对应于ADC12MEM0 - ADC12MEM7 这一组,而SHT1对应于 ADC12MEM8 - ADC12MEM15 这一组。

举个例子:如果ADC的输入信号中含有没有滤干净的交流分量,此时,如果该交流分量的频率与采样时间相当,你可以想象,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每次采样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出入。有些人因此采用软件滤波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影响。如果适当地延长采样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使得充电电容上的电压为输入端上电压的平均值,这样采样结果的一致性就会相对好一些。

不知你是否认同这个看法?

网友:
楼上的你真是太厉害了,看了你的很多贴子,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网友:
采样时间、转换时间、保持时间分别由什么控制?

采样时间、转换时间、保持时间分别由什么控制?

网友:
受教了,论坛真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次帖很不错  学习到不少

网友:
430中ADC的内部时钟是多少呢??求解答啊

430中ADC的内部时钟是多少呢??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