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e27]: Entry "delay" in module key12 (C:key12.r43)redefined in mo

楼主:
新手请教出现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在同一个组下已经在子函数定义的在main为什么不能用? 请各位将详细一点

网友:
看不到程序可不好说

网友:
谢谢斑竹可以了

网友:
你好!

想问你是怎样解决这问题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帮忙作答!
我的两个C文件,一个是LCD_main.c,一个是被包含在main的文件LCD.c,在main.c里#include “LCD.C”.
错误是:Char_Property_Setting in module LCD redefined in module LCD_main
想不通怎么改?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感谢!!

感谢lmx5078 提出和我一样遇到的问题
感谢maqin2010 简短易懂的回答

网友:
我把定义的数组unsigned char ReadingData[7];放在.h的文件中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

解决:把unsigned char ReadingData[7];放在.c文件中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是因为提示redefined的变量在.h头文件中定义的,然后在两个.c文件中都有添加这个.h的头文件。所以就重复定义了,这种情况只针对变量的定义。建议将这些变量定义到需要使用到这些变量的.c文件中去,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