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OCLK 可以用作定时器的时钟么?

楼主:
兄弟请教个问题
VLOCLK 可以用作定时器TA的时钟么?

兄弟用的是430F2232

关于这个标准的时钟VLOCLK 兄弟是这样理解的.在选则它的时候,可以代替外部LFXT1CLK作为ACLK的时钟源,不知道理解这样对不对?

请各位大侠给下意见,谢谢!

网友:
VLOCLK 可以用作定时器TA的时钟么?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用户指南里的模块结构框图。

网友:
引用:

VLOCLK 可以用作定时器TA的时钟么?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用户指南里的模块结构框图。

呵呵 ,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其实以前也看过的,不过兄弟在调试一个程序的时候总是出问题,这才胡乱的怀疑一通,谢了

网友:
VLOCLK 可以用作定时器TA的时钟么?
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用户指南里的模块结构框图。

这回答个什么跟什么??
--------------------------------------------
对于MSP430F2012
...
BCSCTL3=LFXT1S1;这样就可以使ACLK选用VLOCLK
...
TACTL = TASSEL_1 + MC_1; 然后再把ACLK选为定时器时钟
目前测试情况,发现很不标准,输出频率有的10K,有的20K,有的12K
标准的为12K

网友:
楼上说的没说,VLOCLK是不准的,而且对温度还很敏感。这个数据手册上已经有说明。

另外我再告诉楼上的,不仅温度对VLOCK有影响,就连你跑的主频MCLK都会对VLOCK产生影响,所以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才会去选择VLOCK!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向德国佬(430的IC设计师)反映过了,以后应该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