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乘法器使用

楼主(2010-08-19):
149乘法器使用
乘法运算是由编译器自动载入乘法器的吗?
C语言程序中只需写数学表达式就行吧?
法器
编译器
表达式
C语言
程序

网友A:
5438是 这样滴~~
可以看下反汇编嘛~~

网友B:
5438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C:
IAR编译器里有选择的啊 你勾选上硬件乘法器 IAR自动会去调用硬件乘法器

网友D:
MSP430F5438,有硬件乘法器。
有硬件乘法器的型号,在IAR默认设置情况下,IAR会自动调用硬件乘法器。
需要注意的是:它返回值是个int型值,也就是只返回低16位数值。
比如:
10000*5 结果返回 50000,但如果是 10000*7 结果就返回 4464(70000 - 65536)
这里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网友E:
哦,谢谢,不过IAR从哪里选择硬件乘法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