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弦波峰值保持(检测)电路

楼主(2005-10-28):
【求助】正弦波峰值保持(检测)电路
本人要用一个正弦波峰值保持(检测)电路,即输入为一小于10V的正弦波,要求输出为此波的峰值或有效值.有哪为XDJM知道的告诉我啊,小弟不胜感激!!
检测
不胜感激

网友A:
1、将欲测正弦波进行半波整流,经过连续多次 ADC 后,求其平均值,再利用 V××er = 0.673*Vpeak/2 的关系,即可求出 Vpeak。
2、将欲测正弦波进行半波整流,滤波,经过 ADC 后,再利用所得值与 Vpeak 的线性常数(试验吧),即可求出 Vpeak。

网友B:
我现在想只用硬件电路来实现峰值输出给ad,因为只用单片机检测峰值太占cpu了,速度也慢.

网友C:
不知道你要测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如果信号频率比较低的话,可以使用模拟开关 + 电容器 + ADC 的方案。
大概是这样的:被测信号通过模拟开给电容器充电(要串电阻喔),模拟开关切换后,用 AD 采集电容上的电压,该电压就是被测的峰值电压。循环进行就可以了。
其实,以上方案就是一种 ADC 前端电路的原理!

网友D(2010-08-23):
请教楼主
请问怎么用430检测正弦波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