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程序跳回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想在中断程序最后用一个在汇编里写的跳转函数跳至main的开始处,参考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没有成功,情况如下
asm.s43中的程序
(#include "msp430x24x.h"
NAME asmfile
EXTERN main;
PUB LIC to_main;
to_main
JMP main;
END)
在按键程序中声明to_main函数
(extern void to_main(void);)
但是编译的时候 有如下错误
Error[e78]: The absolute segment on the address 0-1 in the module asm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xuhouyong\桌面\Controller\KZYV01\Debug\Obj\asm.r43) overlaps segment DATA16_AN
(seg part no 1, symbol "IE1" in module "Keypad", address [0-0])

还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一点,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之前SR是压栈的  你没有处出栈 直接跳转到别的语句 会造成SR紊乱掉的

网友:
引用:

没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有一点,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之前SR是压栈的 你没有处出栈 直接跳转到别的语句 会造成SR紊?...
我现在通过按键在中断中来进行加减的操作,从而改变一个全局变量的数值,但是我想在这个中断操作之后,跳回while(1)这个住循环中,开始执行,而非从中断跳出前的地方开始,

我想用C和汇编混用的方法,所以新建了一个.s43格式的汇编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msp430x24x.h"
NAME asmfile
EXTERN main;
PU××IC to_main;
RSEG CODE
to_main;
jmp main;
END
请问我要怎么处理SR呢?

网友:
“我现在通过按键在中断中来进行加减的操作,从而改变一个全局变量的数值,但是我想在这个中断操作之后,跳回while(1)这个住循环中,开始执行,而非从中断跳出前的地方开始,?”

不知道你这样的用意是什么,感觉你的编程思想就有点问题。先撇开这个,要这样做是可以的,进入中断服务前PC和SR都是压栈的(红色标注的地方你是不是表达错误?),如果要不按常规出牌,直接跳转到自己制定的位置,那就没必要让PC出栈,SR的话这个得看你自己的程序了,直接JMP到你要跳转的语句即可。

网友:
的确是因为中断处理完后,程序在运行上有点问题,但是一下子找不到,所以想偷懒跳过了

网友:
有问题

引用:

“我现在通过按键在中断中来进行加减的操作,从而改变一个全局变量的数值,但是我想在这个中断操作之后,跳...
如果是不让PC出栈要怎么操作啊?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吧!如果是直接跳到开始位置的话不就是说整个程序都是中短程序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中断不就没有意义了嘛!

网友:
引用:

如果是不让PC出栈要怎么操作啊?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吧!如果是直接跳到开始位置的话不就是说整个程序都是中?...
中断里现在对全局变量做了加减操作,然后想做完后跳到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