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121a

楼主(2010-08-24):
430f1121a
我用430多功能编程器LSD-PRGS430-IIIA的JTAG口读取已烧好的430F1121心片的数据(程序)为什么读不出来呢?请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JTAG的引脚1、3、5、7分别对应430F1121的引脚20(TDO/TDI)、19(TDI)、18(TMS)、17(TCK),
JTAG2号引脚为Vcc、9脚为GND,分别与430F1121的2脚和4脚连接。
编程
数据
程序

网友A:
接线没错误。不知道你RST怎么处理的,还有你IIIA的固件版本以及上位机版本 还有你怎么设置界面上的参数的

网友B:
我的RST上拉电阻105,电容0。33
IIIA的固件版本为:3。20。01
界面上的参数:通讯口COM1(通讯正常)
波特率:9600
编程电压3。6V
建立时间0。1S
型号选择MSP430F1121A
顺便问下430F413用BSL编程时第7脚TEST应该怎么处理啊?和单片机的哪个脚连接啊?

网友C:
F413没有TEST引脚吧 这个悬空即可

网友D:
熔丝烧断了就读不出了

网友E(2013-03-09):
有TEST引脚的必须接,TCK引脚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