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系列经常连接不上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两块板子用5438的,debug的时候 经常提示NO device or device disconnect 郁闷 两块板子 有一块一直是好的 好有一块 老提示这样的错误 有时候 debug 好了 连着不动 在编译连接 又出现这样的提示 很奇怪 向各位讨教!

网友:
F5系列怎么说呢 确实比较复杂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手动复位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很奇怪啊 搞不懂 我好的板子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他这个跟外围电流有关吗

网友:
建议在调试阶段中,main函数的关闭看门狗后,延时100ms左右在做其他的工作。这样会好一些

网友:
检查线路/复位电容或芯片/有没有接TEST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个问题

提高电压就可以下载进去 3.3~3.6V电压经常下载不了,电压提到3.7V就可以了。